快递
如何自制手动模拟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3-01-10):
经常项目中需要用到0-20MA,或是0-10V的模拟信号,为了实验方便。能不能自制一个模拟信号发生器。可以手动调节输出毫安和电压。或是有什么设备可以直接输出可调节的模拟信号?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我也想要,价钱便宜一点啊。

楼主:
大家有知道怎么制作的吗?或是有什么现成的设备吗?

网友B:
参考下吧

网友B:
又或者买个国产的带模拟量输出的PLC当作发生器就更加灵活了........

网友C:
买一个带模拟输出的PID控制器,或者温控器就蛮好
threemissyou

网友D:
调试用,开关电源+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E:
花个2-3块钱搞几节电池不就可以了!!!!何必那么麻烦!!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调试用,开关电源+电位器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
不断向前

网友G:
淘宝去看吧,早就多的是了。

网友H:
10V电源家2个电位器,外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自己想想如何做

QQ:84818626

网友I:
输出可调的直流电源
最好是数字式调整的

网友J:
买一个二手的就行,国产的几百元,福禄克要一万+

网友K:
买个带手动输出电流信号的调节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