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我用显控SK-07BE系列的触摸屏,为什么触摸屏里面字体“一”我用楷体的字体,下载到触摸屏后字体“一”却变成“深”了,当把楷体变成宋体后,却没有这种现象。请大虾们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怎样在显控触摸屏里面设置字体。

网友A(2013-03-03):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B:
应该是软件有BUG。

网友C:
要么用这个品牌,适应,要么就换。
显控的USB驱动,在官网下载区都不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