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求助

楼主(2013-01-10):
s7-200程序要求使用3个月后自动锁定程序及加密怎么做,求各位大大帮助!!!!

网友A:
没有到时间自动加密的功能,只能在设计阶段加密,并用PLC内部的实时时钟来做比较,时间到了,停止输出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查看----属性------保护

网友C:
嗯...同意楼上

网友D:
很简单,电汇过来1元,告诉你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E:
没有用的 200的程序很容易破解的 !! 业主大不了把你的整个cpu换掉的!!

网友F:
这个要求很尴尬啊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