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新PLC要如何设置

楼主(2013-01-10):
请教高手新PLC要如何设置,C200HG的ERR红灯常亮,显示致命错误?

网友A:
PLC里面没有程序,你写程序下去故障就自动熄灭了。

网友B(2013-02-27):
我新手买了个cpm1的plc也有编程电缆;软件是9.3的cx-one;我该怎样读取和写入程序;请教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