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用哪种液位传感器?

楼主(2013-01-10):
传感器安装在煮料缸中,缸体为不锈钢,缸高1.1m,为食品加工用。缸内使用蒸汽加热,有搅拌电机,液料温度低于100度,蒸汽温度不高于180度,非压力容器,液料冷却后会变成膏状,有可能附着传感器上,应该选用什么传感器?传感器供应商可直接联系我:18929017696。

网友A:
有一种传感器可以通过透明物体(如玻璃容器)检测容器内部的水位。这种传感器只要安装在容器外部就可以检测内部水位咯
具体的可以搜索一下。前三年去参加台交会的时候有看到这种传感器的演示

网友B:
翻版式液位计

网友C:
用红外线 怎么啊~!

楼主:
液体冷却后会结块,翻板式的可能不行。
红外线的能提供具体的型号吗?谢谢指教。

网友D:
若果缸内环境不负责可以用位移感应器,缸内没有烟雾什么东西的话,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E:
磁致伸缩的液位可以的

网友F:
超声波的

网友G:
超声波传感器如何
wananjushi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翻版式液位计
请问这个液位计,那个厂家的质量好点..

网友I:
伽码射线料位仪,或直接称重

网友J:
导电式液位开关+电极
整套东西欧姆龙都有现成的

网友K:
我也推荐 超声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