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740老是报警代码为E.OV2

楼主(2013-01-10):
最近设计一台机械,工作原理是变频器控制电机上升和下降,在设计中我已经设计了上升和下降为三速运行,也就是说上升起动一个频率,运行一个频率,停止一个频率,下降也一样有三段频率。现在就是下降的时候老是出现报警代码为E.OV2。不知道这是乍么回事,按照说明书上提示处理的都改过了,可是还是不行,只要一下降就报警。不过负载有点重。但是下降电机应该是不受力的,因为是负载是往下拉的,运行时电流正常。我真的搞不懂了,多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对重没设计准确

网友B:
控制上升下降最好用专用的变频器。下降的时候有重力的。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会不会是刹车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