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3-01-10):
我想编一个挑不良品的程序!不良品触发信号为M1 不良品踢出气缸Y5! 两者之间还隔了1个产品!不良品踢出Y5磁性开关为X13!我自己编了一下,只会编一个不良品的!连续两个三个不良品就不知道到怎么编写了!求各位老师们教教!我的邮箱:
lifanghao521@qq.com
谢了 哦对了,M1触发后记数磁性开关为X5

网友A: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一条流水线,检测到不良品,然后到指定位置不加工就自动剔出,不往下流。

楼主:
嗯!差不多的!

楼主:
上面是我自己编的!可是还是不行,还请高手教教!!

网友B: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其实和一楼说的相仿!就是检测与踢出之间隔了一个产品位!

网友C:
能把控制要求说得再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