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 ----复位 程序

楼主(2013-01-11):
在程序中,急停 复位程序怎么写比较好?

网友A:
急停的话可以区间复位指令ZRST,
复位的话,你给它定一个初始状态,让它返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B:
我急停都用M8034

网友C(2013-03-14):
在没有动作顺序要求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断PLC的输出电源,

网友D:
断输出用
M8034

网友E:
最好还是别用M8034,因为一但复位,程序继续,那这样很危险!!!

网友F:
同意5楼,8034应该是暂停,急停应有紧急要处理的事,考虑断电或进入一个特殊状态。

网友G:
急停建议用ZRST 区间复位 这就要看你写程序的习惯好不好了 有顺序的用M
男儿当自强

网友H:
这要看你设备的具体要求,有些急停可回初始状态,有的是停在保持位的。

网友I: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J:
有的保持,有的复位。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