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目前發生了一個很難搞定的問題,給的脈波指令是 DRVI
原點方式是最初始一圈找原點,之後的都是DRVI 給脈波,一圈是5400
常常有時候突然就發生 多跑,或者就是越跑越少,觀察D8340 卻都是正常的數值
,如果D8340都是正確的數值,那是不是就跟程序沒關係?伺服馬達換過了,驅動器也換過了,但是還會發生
請問大師們,會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A:
一,线路有问题
二,干扰造成的问题
請問驅動器接地線不接,會有什麼情況?

网友B:
地不接,干扰更大。查看D8340说明不了什么,你要在伺服电机那边看看是否接受到这么多脉冲。下载一个松下伺服软件,用USB连上监控一下。
感謝~
我會去試試~!

网友C:
脉冲线加屏蔽试试
感谢!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品牌PLC?
三菱fx3u

网友E:
干扰问题,在24V和脉冲点位加1.8千欧姆电阻试一下
干擾的話不是只會多跑嗎?
所以也會有少跑的現象?

网友F:
程序问题,检测D8340只能说明,你当次脉冲没错。但是并不代表你的程序有没有再次接通驱动的现象。建议检查程序。
好人!

网友G:
1.检查下程式是否有问题
2.检查伺服驱动器是否有接收到PLC所发出的脉冲量
3.伺服驱动器是否有加电阻
4.干扰问题
热心助人!

网友H:
可能是干扰

网友I:
松下伺服可以设置面板显示值为累积接收脉冲数。

可以对照下PLC发出的脉冲数,跟伺服接收到的脉冲数是不是一致。测几次后应该基本可以判断。

应该这类问题都是干扰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若是解决了,麻烦在这通告声大家,好让我们也多知道点
感谢!

有消息一定回報
zsh340

网友J:
一,线路有问题
二,干扰造成的问题

网友K:
电磁干闹,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好人!
請問您是怎麼解決的?
謝謝~!
从事PLC,VC编程

网友L:
楼主用的是松下A5系列的伺服吗,把驱动器要接地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热心助人!
我是使用A4的驅動器,請問驅動器你那邊是怎麼個接地方試,可以跟機台的其他組件的地東西接一起嗎?
有步進馬達等等

网友M:
干扰问题:1.检查驱动器接地2.驱动器链接线增加磁护,驱动器电源增加线性滤波器3.检查驱动器链接线安装是否按照安装标准排布,是否是由于排布不当造成的干扰4.调整驱动器参数!

网友N:
接地,驱动器和电机都要接地。
另外,数据线加屏蔽层也一并接地,条件不允许的话,加2个磁环试试。
一个在编码器线
一个在伺服到PLC的线

网友O:
我不懂,但我看过别人调过,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在伺服显示面板上有脉冲显示在那里可以看到脉冲的个数,好像是电子脉冲清零参数和干扰,看一下伺服原理,再设置参数

网友P:
应该是干扰问题,在伺服驱动上监视下驱动接收到的脉冲数,把电机的电源线的地线接到驱动器的接地端子上,试试,我第一次使用安川伺服时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感谢!
我檢查了地線,重新接上就沒事了

网友Q:
原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R(2013-03-26):
多跑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型号干扰的话!!!一般反映现象是跑少了,所以你说的多跑现象,个人认为很困惑。是不是你观察错了?????

网友S:
发脉冲给的频率过高会产生“失步”现象的,因为DRVI和DRVA的指令是瞬间发出高频率脉冲的,建议你使用带频率发射加减速变化的指令,比如PLSV,你可以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感谢!

网友T:
听说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