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我想买个笔记本做工控,各位工控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3-01-11):
以前用的是XP系统,明年好像停止服务,我的原来电脑配置太低,想买个本,谢谢

网友A:
联想昭阳K系列

网友B:
笔记本,做工控,随便一款都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联想昭阳K系列
不错,这个性价比很好

QQ:84818626

网友D:
联想Thinkpad X220 X230 系列,携带方便,电池耐用。

网友E:
X61S如果楼主动手能力可以的话这个本可以加COM口的把显卡口换掉便用方便重量轻

网友F:
联想Thinkpad X220 X230 系列,

网友G:
买了一台联想X200S二手的,岗项那里买的,千五大洋,

网友H:
我也是想买 看了个Thinkpad s430

网友I:
额的是THINKPAD W520 公司配的

网友J:
联想的吧我也想买一台哦好一点的自己用

网友K:
我买的宏基M5-481的用的还行

网友L:
最好配上232口
wananjushi

网友M:
我用联想Thinkpad T500 WINDOWS 7

网友N:
我也考虑一下!

网友O:
苹果MD101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P:
现在的本子 自带RS-232串口的比较少
要个带232串口的 比较方便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Q:
笔记本,随便一款都可以的。内存大一点的更好

网友P:
这个 就是 联想昭阳K系列 的本子 不带RS232口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R(2013-02-17):
只要有串口就好了,现在的电脑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S:
HP 6570B肯定带串口

网友T:
买笔记本选联想

网友U:
联想Thinkpad X220i,携带方便,电池耐用,额用的还好。

网友V:
我用的是戴尔,公司培发。
离职交回。

网友W:
貌似有些工控软件不支持64位的win7系统

网友X:
我的X61配个底座很好用。带着小方便

网友Y:
推荐联想笔记本

网友Z:
额用联想的,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