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三菱FX3U PLC做数据配方的问题

楼主(2013-01-11):
我现在使用了一台FX 3U的PLC和GT1155触摸屏做系统,然后外面接了模拟量测量感测器,现在数据能够测量到PLC,但设备要适应200个产品,要把测量的数据跟设定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比较,由于数据量太大,单独一条条些指令实在太多,想能不能使用数据配方的方式进行对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批量修改,然后需要那种产品的时候在触摸屏上面进行调用。找来一天的资料也没有找到呀!

网友A:
用批处理命令试试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当前测量值与当前选择产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做比较建议采用以下方法:每个产品的设定最大值寄存器按顺序设置,每个产品的设定最小值寄存器按顺序设置,然后再设置产品编号变址寄存器。通过变址来使当前值与不同的最大值、最小值做比较。如1#产品最大设定值保存在D100,最小设定值保存在D1000,使用变址寄存器Z0(产品选择编号),当前值测量值保存在D0,D0与D100Z0、D1000Z0做比较就能判断是否在设定区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