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本人刚开始接触西门子的S7-300 PLC. 想将一个只有两行的程序下到一个全新的PLC (S7-300 CPU314C-2DP V2.6 ) 作试验。但在点击下载按钮后出现以下提示:
   Download(294:38)
      Possible load memory bottleneck or not enough memory no the memory card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required/free/total=134/0/0 bytes)

查了下字典大概说内存不足吧

    在提示框内按下确定键后出现下一个提示:
    Download(294:6)
         Unable to copy the block OB1

结果那两行程序无法下载到PLC内。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ob1是不是正打开状态呢

网友B:
内存不足,新PLC需要插MMC卡才能使用。

楼主:
谢谢 高人,哎 又被别人坑了一把。看来只能重新买个内存卡才行

网友C:
嗯,吃一堑长一智了。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D:
二楼说的对,只有老式300不要MMC卡

网友E:
嗯,我也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
西门子的东西,只要是有发货号的都要单独说明要还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