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Q系列PLC能通过USB口监控软元件状态吗?

楼主(2013-01-11):
一台加了密的PLC,不能上传程序,能不能通过USB口来监控里面运行数据的状态呢?我只要读就可以了,有人尝试过吗?

QQ:84818626

网友A:
监控应该可以啊,不然加了密后触摸屏怎么使用

楼主:
触摸屏的232通信口已经占用,现在的只剩U口,相用这个口来做上位机的监控

QQ:84818626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QQ:84818626

网友B:
楼主,你程序都无法上传,那你想采用什么方式监控?是通过MX COMPONENT还是其它方式?

网友C:
只是不能读取程序,其他一样使用,密码也很简单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程序都无法上传,那你想采用什么方式监控?是通过MX COMPONENT还是其它方式?
用组态软件来监控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