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的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3-01-11):
今天在一个客户那里调试设备,有四个接近开关(下称1、2、3、4)并排放置着。三线制NPN常开型的,结果其中1和3在不接通的情况下都一直有信号输出。
因为接线没什么问题,所以一开始以为是接近开关坏了,但是把1、3和2、4位置调换后,原来的1、3正常了,2、4换到原先1、3的位置也变得一直有输出了。猜测是不是哪儿有信号干扰啥啥的,但是把1、3从设备上拆下来拿远了也还是异常。
之后想不出头绪,拿以前设备上的同型号不同品牌的接近开关拿来替换1、3,一切正常。
想不通啊、求高手大师教导~
拜谢先

网友A:
只能说明一点,你开关的位置有问题!!!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把接近开关去了还哟没有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位置不对还是接近开关坏了

网友D:
接近开关的负载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

网友E:
那别处试一下,确认好坏,

网友F:
多半是干扰了,也许安装的位置太近了,

网友G:
查找一下问题吧

网友H:
1,3是三线制NPN常开型的,可能24是NPN型的

网友I:
菜鸟飞过,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