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4RD外接PT100 -200--450°C热电阻,可模块设置里没有,如何调整?

楼主(2013-01-11):
请教各位:
问题如下,我用了一个Q64RD的热电阻模块,在现场调试的时候,发现热电阻的规格为 pt100 -200°C--450°C的热电阻,通过GX-configtor进行设置的时候,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个范围的,只有-200--850;-20--120;-180--600这几种设置,我想问一下,如果采用-200--850这个设置的话,检测到的数值还用处理吗,监控时显示的值除以10还是实际检测到的温度值吗,如果不是的话,改怎样调整啊?期待高手帮助!

网友A:
这个可以用测温计测量下,慢慢调试下吧。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都可以,看哪个量程更符合你需要的工艺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