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怎么做暂停

楼主(2013-01-11):
QD75定位过程中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暂停处理,处理完成后按复位信号后定位继续!请教高手怎样实现啊?

网友A: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楼上的同学是一个好人

网友C:
定位模块没接触过,但是你发过来远程序让研究下,还可能有点办法。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D:
QD75手册上应该有例程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只能停止,但是复位时不是继续上次没有完成的定位,而是重新进行定位!不知道QD75有没有像Q172那样,在定位过程中将速度切换为0,复位时切换回原来速度,这样可以实现定位停止!期待大家帮忙

网友A:
再试试,呵呵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网友E(2013-02-24):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F:
使用M CODE功能暂停接触后再定位

网友G:
QD75定位
描述:QD75定位暂停再启动

网友H:
手冊上有範例,吃飯了。明天發給你

网友I(2013-07-07):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J:
按1L图片去做,就OK了。

网友K(2013-08-24):
我试过,用G1503重新启动后,定位完成信号不会再接通,取不到完成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