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欧姆龙CP1H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3-01-11):
CPIH自带模拟量输入通道,我是使用了0-35MPA压力传感器,0——40MA,使用触摸屏来检测实际压力。
第一步;通过软件设置了分辨率6000,勾选了200通道4-20MA。
第二部:CP1HPLC的四个脚选择了ON ,
第三部:程序用传送指令200读到D100,然后怎样加减乘除到0-35MPA量程内,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写程序。谢谢!!!
请详细介绍6000如何对应0-35MPA。

网友A:
没接触过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现在会写这段程序了吗?

网友C:
SCL指令。
Good Luck~
刚上小学1年级

网友D(2013-05-20):
通过软件设置了分辨率6000,勾选了200通道4-20MA。 勾选平均化
CP1HPLC的四个脚对应4路输入输出 电压向上拨电流向下就是出厂状态。,
控制压力的话你用比较指令控制程序 实际值和你的设定值相比较来控制动作
6000如何对应0-35MPA。 这个可以再触屏上做个比例转换 ,最大值6000对应35 最小值都是0就可以显示了。 我用的是12000分辨对应40MPA
相信自己

网友E:
"电压向上拨电流向下就是出厂状态。"CP1H开关设置为ON,代表电流输入吧,开关设置为OFF,代表电压输入。

网友F:
呵,刚做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