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速问题

楼主(2013-01-11):
现在手上有一个40W110V的单相马达,电容运作式。请教大家,怎么用可控硅达到调速目的。需要什么材料?我手上没有单相调速器才出此下策。

网友A:
做成变频器就可以了哈哈,或者做成直流只控制!要用它调速要很专业的知识的!变频器原理交流变直流,直流变交流,然后调速。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

网友B:
网上搜索一下那种吊扇调速器电路参考一下呗~~

网友A:
可控硅就是控制电流的,或者说电压的,如果那种马达可以通过改变电流变速的话用可控硅就可以。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其实可控硅用于电机调速不好,以为不是削波就是过零调节,一般是削波,电机易发热,可控硅一般用于调温,或直流电机,这个你就买个机械转盘调压器吧,还要注意是啥负荷,电压一低不要过流呀。其实我说这些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呀。

网友D:
40w的电机买个吊扇的可控硅调速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