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富士SPH(NP1PS-32)高人指点帮助

楼主(2013-01-12):
现有一SPH(NP1PS-32)上载程序后,出现以下问题是什么原因?可解否?

楼主:
请cvlsam 高工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版本太旧

网友B:
按Yes就可以了,系统会完成转换的。
Regards

楼主:
谢谢cvlsam 高工,转换后出现一下现象:还有就是使用下载后的文件打开后可以连接PLC,如果在新建一空白工程就无法连接PLC.?

网友B:
_C_COM是富士通用通讯库,该库的安装版本富士已经开放下载,请访问其日本网站。
转换需要原始文件,也就是源程序,但是,富士提供的库文件都做了禁止上传以及项目保护。
D300Win与PLC的连接不需要任何库文件,仅需要建立与PLC的CPU同类型的配置即可。
Regards

网友B:
你也可以加入富士FA群求助:50303928
该群仅针对富士自动化产品提供支持。
Regards

楼主:
谢谢cvlsam ,去过没的解啊,自己技术不强怨不得人家。都是独门秘技的赖以生存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