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谁能帮我编个超温报警

楼主(2013-01-12):
我有一个电加热,在电加热旁边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当加温到一个值的时候(可以是400度),电加热自动断电!
写个梯形图呢

网友A: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超温警报,用温控器就可以实现不用编写PLC程序,用温控器本身的ALM警报输出点做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采集温度的模拟量,换算成温度,然后做个比较就是了。

网友C:
是哦用温控器吧以前用做清洗机的时候常用

网友D:
用温控仪就可以实现,不需要PLC

网友E:
用PLC太浪费了,用温控仪简单又适用,维修又方便

网友F:
用温控器本身的ALM触点就可以控制加热回路通断,不用PLC的

网友G:
太浪费了 用温控器就可以满足了价格接触器就完成了

网友H:
不需要PLC把!

网友I:
温控仪加继电器不就完了

网友J:
用温控仪吧,加个交流接触器,PLC浪费

网友K:
楼主太浪费了,你已经有温控器了 且可以达到你的动作要求 为什么还要用PLC呢?

网友L:
用温控仪吧,不用PLC

网友M:
如果单是就是要到超温报警,用PLC就太浪费了,用温控器就能实现

网友N:
LZ是不是PLC还有别的用处 这个温度报警指示借用PLC几个点吧 我做过这个类型的控制 很简单 不要想的太复杂 把继电器输出报警点串几个上去就好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O:
你是想学习怎么用这个,还是实际用,如实际那大可不必,一个温控就搞定了,用它本身的报警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