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3-01-12):
公司刚买一台设备上边用的lgplc 120s 和信捷触摸屏 问厂家不给程序 自己重做一遍 发现信捷触摸屏软件里边按钮开关 无法连接lgplc里边M
继电器 数值寄存器D通讯正常 且信捷触摸下载程序时间太长 点击下载程序也得5分钟 完整下载时间越长 请问同行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屏,我的用USB下载很快啊,一般在20秒之内完成。
LG的我就没有用过,若是里面有选项的,一般可直接调用,若是没有的就要自己做,信捷的高级编程手册上有说明的

QQ:84818626

网友B:
注意lgplc 120s 通信拔码开关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支持围观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