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FX1N-14MT-001如何控制伺服是机

楼主(2013-01-12):
PLC如何发脉冲给伺服电机?如何控制脉冲量?(伺服电机是松下200W)

网友A:
看资料看资料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B:
看资料好累,我都不想看了.

网友C:
怕累,就不要做工控了,改行吧

网友D:
y0发脉冲,用绝对值或相对值定位,简单

网友E:
4楼你能讲清楚点吗///谢谢

楼主:
脉冲数不够怎么办?当脉冲数最大还是到不了目的距离该如何?

网友F:
用Y0,Y1可作脉冲输出控制何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脉冲数不够怎么办?当脉冲数最大还是到不了目的距离该如何?
设置电子齿轮 或者在程序里把脉冲数变换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