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石材机械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1-12):
我之前有去过几家石材厂。他们厂里面有那种大理石磨机吧,大概16头的左右。大概就是一个平台由一个电机带动的,石板在平台上通过皮带输送到磨头下面。然后了16个磨头是由一个大梁控制它的前后,大梁是由变频器带电机驱动的。在进板子前面有64个限动开关,据说大梁摆幅的宽度是由这限动开关控制的,怎么控制了?知道的说下或者留下企鹅号本人想拜个老师学习下,哈哈

网友A:
楼主说的对,大梁的摆幅有板材宽度决定,即几个老鼠尾巴被触发,然后被触发的状态随着入料的移动,又被存储到D0~D3,D4~D7等连续64bit的4位字元件中,另外横梁用一个编码器测量横梁的位置,其也送入D100~D103,D104~D107等连续的4位子元件中,然后使用字与指令,得出横梁是否处于板材宽幅内之结论,在其内,磨头下降,不在其内甚至快接触其边缘,磨头上升。
楼主如还想深入讨论,请加Q:37801453

网友B:
64位?什么控制器?

网友C: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主要是电机的选型和控制的速度。其他的非常简单, 需要联系我。 QQ798998373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抛光机吧这个在陶瓷厂生产线上多的是你可以看看

网友E:
这个是按照检测砖行走到什么位置,而磨头自动升降,做这个不难
新手啊,不懂,如果师傅们给一段程序例子就好了

QQ:84818626

楼主(2013-02-18):
可是额不会啊

楼主:
最近忙着其他事忘记论坛了,楼上的师傅们我已经加你们企鹅号了,如果没有收到请加13820357学习学习。

网友F:
没看明白

网友G:
你再深入地了解了解吧....比你想象复杂多了.......
jxh668

网友H:
三菱PLC用的是64个
西门子的就不一定是64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