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3):
如题,频率上限

网友A:
肯定是参数问题,但是你的变频器是单独的,还是几个连在一起控制的。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参数问题,但是你的变频器是单独的,还是几个连在一起控制的。

是单独的

网友B:
变频器你用的哪种控制方式,是   1.普通的直接一个速度; 2.高中低三速度都用;3.还是多段速; 4.还是远程的模拟量控制方式
搞清楚这个,才可以给你建议。最好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你用的哪种控制方式,是   1.普通的直接一个速度; 2.高中低三速度都用;3.还是多段速; 4.还是远程的模拟量控制方式
搞清楚这个,才可以给你建议。最好有图。

0~+10v模拟电压控制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控制参数为设置正确。模拟量控制对应一部分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控制参数为设置正确。模拟量控制对应一部分参数的

已经反复检查过几次,没有发现那里没设,现在我估计是最大频率没有设到50,等明天再试看了。谢谢了

网友D:
检查P38参数

网友E:
频率参数设定不对。

网友F:
估计你的模拟量输入端子增益没有调好
你检查下

楼主:
P38号参数已经设为50,8楼9楼的能说得具体点吗

网友G:
检查设置频率,检查输入到模拟端子的电压有没有1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设置频率,检查输入到模拟端子的电压有没有10v?
输入到模拟端子的电压有10v,明天再检查,谢谢了

楼主:
昨晚弄了一下,可以到最大频率50HZ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参数清零后,只有少部分显示,大部分的参数都不见了,比如P9以后就是P30了 ,再随之的就是P79了,其他的都不见了,还有清零功能的参数也不见了,不知道咋回事啊?怎样把它显示出来,有知道的请赐教

楼主:
刚看了仔细查看了说明书,清零后P30为0,要把它改为1才能显示其他参数
谢谢大家了

网友H:
模拟电压输出是不是总是很低啊

网友I(2013-07-30):
我们厂台达的也有类似的问题,参数设置都没错,是变频器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J:
楼主难道没看到P.73是做什么的么?
初始值为1,就是端子为0-10V,端子2为0-5V
P.125设置为你要的频率最高值。
P.79设置为0
P.253看具体的运行情况设定

网友K:
0~+10v模拟电压控制?是电位器接近了吧?接线没反?
奇迹左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