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伺服驱动器 MR-J3-B 报错,代码为20 ,求解决!

楼主(2013-01-13):
报错代码为20 检查了伺服驱动器与电机的连接线,恢复后正常,但还是偶尔的报一下,但是断电重启可以恢复,请问前辈给点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那应该是驱动器报警了!
20是编码器故障!检查编码器线!最好是对调,如果确认线路没问题!就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B:
我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可能就是编码器线不好,驱动故障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1、检查编码器线,最好能换根临时的试一下
2、检查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否进油、灰或码盘破损等
3、检查伺服电机在上电时,是否有外力将伺服电机轴移动

网友C:
补充下第3点,是在伺服轴静止时,使能加载ON状态下,电机轴是否在外力作用下被迫转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检查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否进油、灰或码盘破损等
後來更換馬達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