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的单极性 跟双极性

楼主(2013-01-13):
什么情况下 回用到双极性 啊,还有比如我热点偶的测温范围是-500到正500怎么对应西门子PLC的

网友A:
单/双极性根据传感器反馈的模拟量有无过零来选择。
比如-500---500对应-5V---+5V就选择双极性。对应0-10v就选择单极性。

网友B:
应该是楼上版主说的!

网友C:
没看懂什么意思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楼主:
-500---500 我也可以选择单极性的 对应0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