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3):
请问安川伺服系统不接上位装置的JOG运行要如何操作?
具体步骤和哪些参数要设置?
  驱动器型号:SGDM-10ADA    马达:SGMGH-09ACA61
设备是好的。

网友A:
找个说明书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拔下接线选择FN004

网友C:
要有形号才知到。每代安川都不以样

网友D:
说明书上有说明,可以选择驱动器上的手动操作

网友E:
用其调式软件就可以使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形号才知到。每代安川都不以样

驱动器型号:SGDM-10ADA    马达:SGMGH-09ACA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接线选择FN004

已经显示JOG了,但按MODE/SET键没反应,伺服还是OFF。设备是好的。

网友F:
多看说明书啊。。。。

网友G:
提示下,1.看看私服主电路有没有通电,2.看看正向反向限位有没有短接,3,看看急停有没有短接

楼主:
请问安川伺服系统不接上位装置的JOG运行要如何操作

楼主:
看的人不少啊 应该想知道的人不少 就是没人给个答案呢?

网友H:
通过控制器面板对JOG运行的参数做简单设定后,从IO口的JOG启动端口启动即可。

网友H:
JOG操作属于手动操作,故伺服ON信号要在参数中设置为ON,另外超程限位端口需短接处理,IO口的DC24v电源需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