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探讨一下

楼主(2013-01-13):
现在公司有台冷水机总功率是307.8KW 两个压缩机我打算选择两路240的电缆供电 希望各位给予赐教

楼主:
怎么没有师傅给予意见参考呀
顶一下

网友A:
可以啊!电缆大小选择好呢就OK!

楼主:
呵呵 谢谢没问题就放心了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C:
√3*U线*I线*功率因数=307000瓦
√3*400*I线*0.75左右=307000瓦
电流I=307000/519.6=590.8安
240mm²见网上说一平方2A即480安,那么走两路应该是非常足够的

网友D:
300电缆,一档载流量630安,240两档过于浪费!

网友E:
这么大电机为什么不用高压电机?

网友F:
你的压缩机是三相还是单相的?用三相的最好,电流小点。

网友G:
同意6楼的意见,用yjv240电缆(3+1小于100米空气中敷设603A,已满载,)选yjv300(3+1)电缆。

网友H:
电缆允许的安全工作电流口诀:
十下五(十以下乘以五)
百上二 (百以上乘以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二五乘以四,三五乘以三)
七零九五两倍半(七零和九五线都乘以二点五)
穿管温度八九折(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算好的安全电流数上乘以零点八或零点九)
如只接冰水机,同意6楼,如加装系统,比如需配套循环水泵,冷却塔可合并计算。

楼主:
三相的压缩机 我忽略算了一下单台压缩机降压启动的电流都六百多七百 距离变压器配电柜有一百多米两百米 我计划用两条二四零的保险 现在是开关是1000A的还是1200A的 希望各位给予意见 谢谢

网友H:
1000A可以了,

网友I:
查看电工手册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三相的压缩机 我忽略算了一下单台压缩机降压启动的电流都六百多七百 距离变压器配电柜有一百多米两百米 我计划用两条二四零的保险 现在是开关是1000A的还是1200A的 希望各位给予意见  谢谢

2支185的电缆足够了;我厂350kw风机;620左右电流;用一支300平方;开关1000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  给予这么多见解是我学了很多  那就用1000a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