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modbus通讯的时候数据线用什么的 啊

楼主(2013-01-13):
西门子200modbus通讯的时候数据线用什么的 啊

网友A:
485双绞线,接3和8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双绞线,接3和8
西门子PLC 接口端我卖个 接头 接3 8 仪表那边直接 用线接上就行了 3跟8那个是正 那个是负啊

网友B:
西门子编程手册里有485口脚位定义

网友C: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