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3):
组态王跟modbus仪表通讯的时候怎么设置  有那位大哥讲下吗

网友A:
端口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协议采用莫迪康的MODBUS,变量类型注意别搞错

网友A:
好像最近发的关于MODBUS的帖子都是阁下的,你PLC跟表有没通讯成功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你实验一下

楼主:
原来有研究个MODBUS 通讯那是三菱的PLC跟他的变频器 因为网上有例子看看 就懂了  但是对MODBUS  还是没有熟透  是半桶水的样子  最近正准备熟透MODBUS  我明天准备卖个USB转485好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协议采用莫迪康的MODBUS,变量类型注意别搞错

modbus 如果多台仪表 的要不要接上电阻什么的啊

网友A:
终端电阻要的,近距离我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要的,近距离我都省了

说说终端电阻的要求 还有怎么接, 我昨天晚上把组态王装了  选择MODBUS协议看了下  在建立变量没有偏移这个说法 我记得力控的好像是,  做工控的要装很多软件 大家多是怎么应对的啊   西门子的软件一装 怎个电脑多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