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3):
册了吧,成了广告了。真没想到。

网友A:
这不是软广告吗?

网友B:
一定是广告。

楼主:
没有啊,我前几天想了一个,想试试所谓的国产三菱工控板的优良性能,结果没想到这个板只能算是个学习板还差点。把问题和**工控反映了,反被说成是不懂PLC的,所想让各位看看。

网友C:
广告,严厉打击

楼主:
这怎么就成广告了,还有天理吗?

网友D:
很正常,你直接发了一个广告链接,为什么不能让别人认为是发广告?

记的以后如果要讨论,你可以抓图后发图片和对应的介绍信息,去掉里面的广告信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前几天想了一个,想试试所谓的国产三菱工控板的优良性能,结果没想到这个板只能算是个学习板还差点。把问题和**工控反映了,反被说成是不懂PLC的,所想让各位看看。

那个不要说优良性能,连稳定性都谈不上,更谈不上实际应用。不过如果是拿来练手,可以考虑的。

楼主:
看来说真话也要三思。真可谓是少说话多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