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编码器 fx1s 变频器同步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14):
]要求:我的设备速度要和客户的输送带同步,想在客户输送带轴上安装编码器(600脉冲/转),fx1s-14mt安装模拟量模块fx1n-1da,我的变频器模拟量控制。
查资料可知模拟量数值范围0-4000对应0-10v,编码器最快100转/分,求计算方法

网友A:
编码器的转速已经确定了100转了,对应着模拟量的数值为4000(12位)他两个的比值被100除就可以了。关键问题的解决,PLC程序中编码器的信号采集,通常为X0处为高速计数通道,你的频率太低了(合计为1秒钟才1个多脉冲或2个多)这就意味着精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