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两个变频器两个编码器做角度同步控制问题?

工程说明:
两异步电机分别驱动转盘A、转盘B连续旋转。转盘A转一圈编码器1也转一圈发1000个脉冲,转盘B转一圈编码器2也转一圈发出1000个脉冲
要求1、 在联动状态下,转盘A跟随转盘B达到角度同步效果(比如转盘B转到300°转盘A也转到300°,当然是有允许偏差范围的)
     2、在联动刚启动时,两转盘都要先找到原点位,才可以联动;停止时,两转盘也要停到原点位。
     3、编码器都有接A、B、Z相,以便于对原点位及消除累积偏差。
我的思路是,通过比较编码器1跟编码器2的偏差值经过PID运算输出控制转盘A达到随动跟踪目的。但是做程序的时候要消除累积误差就要在Z相到来时对计数值进行清零,这样就会出现PID的输入偏差值会发生突变,出现系统不稳点。
   希望大虾,给小弟指点一下。有样例的最好发个样例。谢谢大虾们帮我指点。.邮箱:49427670@QQ.com
补充说明:其实我这个工程对角度同步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只要求大致跟上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有累积偏差。

楼主:
补充说明:其实我这个工程对角度同步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只要求大致跟上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有累积偏差。

网友A:
既然不用精度很高,用360分辨率的编码器来做不是更简单么?

网友B:
可以不用Z相的,,,你每个转盘都有个原点,运转时不论那个碰到原点就计算脉冲误差和复位计数器,然后就用误差的累加值去控制从动转盘就行了...;.

网友C:
可以与我联系,QQ:361372808.是包装行业吗?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9750.html,和我这个差不多。程序改改就能用

网友E(2013-02-24):
这个要是伺服电机就准确了

网友F:
用同步器,发信机和收信机.

网友G:
看您的需求跟預算 如果跟您説這只要簡單的控制迴路就可以完成您相信嗎?可以做到同步跟轉差補償您可以接受嗎?

网友H(2013-06-29):
直接装两个链轮加根链条不久OK了吗?

网友I: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就不用考虑误差编码器不坏的时候没有什么误差的

网友J:
都是高手啊……

网友K:
用机械同步不就行了

网友L:
楼上说的简单,仔细想想机械同步有啥缺点,就会明白机械同步不是万能的了,我们有3跟链条同步,自动是同步保持节拍一致,当上油的链条停止时,下游的链条不停, 上游从新启动了,等到角度一致时候,上游的跟上运转。当下游停止时,一起停止。
手动时候每根链条能单独启动运转。
如果用机械同步,是要简单一些,一旦发生故障什么没有停下来,可能设备就被干掉了。
而且没有离合器的话,只能一起停一起运转。

网友M:
我来学习下,看看都有什么方法。

网友N:
用私服好做

网友O:
对于电机小 可以用伺服,大电机可能成本要求高,用这种方式

网友P(2013-09-13):
买个绝对同步控制器就行了,主机和从机经经主从编码器给绝对同步控制器,绝对同步控制器自动对比自动运算输出速度给从机

网友Q:
PLC+SEW61B变频器,设定电子齿轮,肯定精确;或丹佛斯变频器同步卡

网友R:
我之前公司用两个SEW伺服变频器可以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