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家庭有十户 统计总功率要100KW,请问得选用多粗的线进 配电柜的断路器, 再分十个电表。

网友A:
三相用户还是单相用户,单相的话每相30多个KW,单相每个KW电流4A选择,三相的话每个KW电流2A选择。电缆的选择,每平方毫米;4A 绝对可靠!!!

网友B:
同意楼上,可以选6平方线
wananjushi

网友C:
我擦你个妹的擦,100KW用6mm²的线,亏楼上这哥想的出来。

哪天楼主家着大火了你呀的赔钱啊。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自己找口诀是算吧。。。不然你永远都要问人

难的帮你解决一下还可以,这种问题我觉得你还是自己找找才能记得住。

网友D:
三相至少50平方,单相的话1KW一个平方。但是单相最大容量30KW。以上只是纯电阻负载。感性负载还要陈系数了还要考虑夏天温度,线长等等因数

网友E:
4X120+PE好了

网友F:
引用楼主surprise123于2013-01-14 13:31发表的 请问家庭用电 :
家庭有十户 统计总功率要100KW,请问得选用多粗的线进 配电柜的断路器, 再分十个电表。

如果是三相四线进来;那么三相火线在3*55平方左右;零线最好单独放;至少70平方;

网友G:
3*95MM+2*50的做断路器进线  断路器出线 你既然要10个电表 那肯定是每户都要分开进线了 断路器出去 3户接一相电 平均一点 3:3:4 让三相平衡! 算下来 平均每户基本总功率10KW左右  220V的话 6平方的进线足够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三相四线进来;那么三相火线在3*55平方左右;零线最好单独放;至少70平方;

这又是一个神人,55平方的线你那里有买吗,再就是零线为啥要70平方,你火线都只55平方,不懂就不要误导别人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又是一个神人,55平方的线你那里有买吗,再就是零线为啥要70平方,你火线都只55平方,不懂就不要误导别人呀。

睁大你的眼睛;我说的;55平方左右;意思是在这个范围;等你明白了为什么零线要70平方;再轻浮地说;我想也不迟;

网友I(2013-10-05):
在工厂供电一书中有楼主想要的答案,单相用电设备电流超过30A的必须用三相四相制,相线和零线的选择在单相时零线是大于相线的,在不平衡电路中零线的电流要大于相线的电流。

网友J:
一般每平方毫米5A 估算.

网友K:
工控转房产啊,找个建筑电气设计一下

网友L:
三相四线制供电,100KW差不多200A电流,选3*70+1*50铜芯电缆做进线,(或者四根S:50单芯铜线)
每个单户用S:4或者S:6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