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4):
我们公司去年为一家铜箔厂安装了四套铜箔分切机。自从去年六月开始到现在陆陆续续已经烧坏了五台富士MEGA的变频器,检修报告为电源模块烧坏,可能是输入电源问题。另有一台是外部控制端子失效,但面板操作正常。经厂家确认我们设备所用电源是他们以前旧设备上的电源,且没有什么稳压措施保护,他们以前的设备一直都没烧过机器,就是我们安装的设备老是烧变频器,而且还烧坏了三个三菱张力控制器。但是我们用的电气设备电压等级也是合理的,4KW的电机用5.5KW的变频器,控制回路也没问题,380和220的回路是完全分开的,主电源输入侧加装了交流电抗器但还是有烧电气设备的现象发生。不知道有没有同行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师傅们谈一下各自的经验意见吧。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晚上没负荷电压高导致

楼主:
现在最新的一套设备一个变频器的外部控制端子失灵了,但面板控制没问题,且没有异常历史。之前该变频器输入侧有一个接触器一次侧出现了短路,其回路上所有断路器都跳闸了,再次送电后除了变频器以外其他都能正常工作,而且检查了之前短路的接触器一次侧有烧黑的痕迹,但是没有找到造成短路的外界因素存在,接线端子也是锁紧的,接触器通电后能正常工作,检查了输入电源一直很稳定,其他共用该电源的设备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很困惑。

网友B:
1、一次侧路出现了问题,建议更换一次侧路的所有部件,比如接触器和断路器
2、可以肯定是输入电源出现了问题

网友C:
把布线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D:
要做电能质量分析

检查一次侧回路

楼主:
我们公司的设备其他单位也用过,几年了都没发生过这种现象,而且电气线路都是一样的,不太可能是布线方面有缺陷啊。据厂家说我们有三台设备都烧过,运行速度基本在80米/分钟,变频器输出频率在70Hz左右,还有一套工作速度65米/分钟的还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频率太高的原因,但是张力控制器烧坏就没法解释了,和变频器的回路是分开的,中间还有380转220的变压器隔离,厂家说他们现在厂里有几百台变频器都没有发生过烧坏的情况,我现在在他们提供的主电源上加了一个过电压保护装置不知道能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网友E:
我也碰到这种事,同一台设备同一个位置烧了好多台富士的变频器,后面查是电机线破损,三相线跟线之间电阻是2000多欧引起,换了线之后就没再坏过

网友F:
谐波影响

网友G:
厂家电是几线的,设备设计又是几线的?怀疑地零混用了! 路过

网友H:
电源模块选择的太小。

楼主:
厂家是五线制我们设备是四线制的,他们将地线和零线都接在一起了,但是厂家说这样没问题的,他们都会定期进行安全检点,并且最近进行过一次对电源谐波分量的专业检测,说都在正常范围内。他们怀疑我们的变频器运行频率太高了(70Hz),造成了系统内部产生谐波影响,和他们的电源没有关系,这方面小弟不是很懂,还请前辈指正。

网友I:
分切机是不是频繁启动、停止的?如果是这样,就要考虑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
一般情况是20分钟收一次,加速时间11秒,减速时间13秒,启停应该不算太频繁吧,不知道时间设的合不合理

网友J(2013-02-18):
楼主,问题解决后请告诉我们好吗?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K:
70HZ还是太高了。一般用变频器带这种负载较大的情况,我这边都是开到60HZ就打头了。我这边是纸卷的复卷机。电机也是4KW的。

网友L:
咨询变频器技术部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M:
用施耐德变频器试一下,我以前也碰到过,后来换了这种变频器就好了,它的元器件密封挺好的

网友N:
又没加制动电阻啊
很关键

网友O:
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P:
我也遇到过,原因是电机线绝缘不好,造成的

网友Q:
把布线图发上来看看
wananjushi

楼主:
现在公司决定给每台变频器的输入侧加电抗器看看有没有效果,变频器的技术人员过去看了说要测一下入电电压的稳定性,目前测量设备还没有买来呢

网友R:
没负荷电压高导致

网友S:
深奥。估计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T:
富士的變頻器挺結實的,因該不至於,您說的是分切機嗎?變頻器有裝煞車電阻嗎?樓主有說連磁粉控制器都壞?可以建議您問問變頻器廠家是輸出測壞還是輸入測壞哩!還有請您看看分切機變頻器的輸入電流跟輸出嗎?還有其電機名牌的電流!
我的經驗分析
基本都可以跑約兩倍速度!電機如果是220/380V 50HZ 那標準電機可以運行到約100HZ 沒問題!除非電機質量不允許
所以還是要看電機質量跟您的分切產品的材質來決定變頻器的程序為準
請樓主試試

网友U:
有金属粉尘没?

网友V:
加个阻容吸收回路看看

楼主(2013-05-10):
这几天富士那边的技术人员也过来看了,发现有两台是电源PN间烧毁,还有一台是送电就报Oc3且无法复归,现在富士那边也不能确定其真正的诱因,难道会成为不解之谜

网友W:
不知道楼主说的烧变频器是,不是同一个电,,机上变频器,一般象这样的情况,应当是电机的绝缘不好,富士变频器就这点不好,电机保护啦,变频坏啦,还有就是老是跳温度过高,现在看你的张力控制器都要坏,那变频器肯定更加要坏啦,建议楼主换电机,零线与地线要严格分开,也不要接电抗器,电抗器只有坏处,没好处的

网友X:
零线,地线分开看看

网友Y:
是啊!既然基本能排除输入电压的问题,那就得差输出方箱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Z:
地线与零线不能短接。如果将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短接,这时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的保护零线PE,对正常情况下有电流的工作零线N,有分流作用,就有了电流,漏电保护器就可检测到这个电流,并保护动作,如果电流大,会炸掉漏电保护器的。它会使谐波分量变得更加复杂。我认为屡坏变频器就是因为他们将地线和零线都接在一起了。你把设备按照正常的四线制接入电路我认为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Z:
让他们把零线与地线分开我觉得就好了。我觉得电抗器会增加谐波尽量不使用。

网友AA:
工作零线不应该接地,分开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B:
楼主解决了吗?真相到底是什么?

楼主:
这次带了一个电力分析仪去测量现场的电源情况,结果发现设备上有一个吸尘设备在每次启动时都会有一个50A左右的瞬间电流出现,因吸尘马达是客户自己装的,并且用了我们设备上的电源,变频器输入侧与吸尘马达共用一路电源。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变频器直流电源侧烧毁了。请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T:
有可能因位湧浪電流電壓浮動,如果要用同一回路建議裝個隔離式電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