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跪求proface高手指点一二 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3-01-14):
哪位大侠 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讲解下proface与欧姆龙PLC之间的通信 我想知道最根本详细的原理 我自己也能编辑画面但是老是感觉到 只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有然 谢谢了

网友A:
通信协议已经固化好,不需要你自己去编,你也不用费心思去了解。

网友B:
这个通信协议无需自己去写啊,Porface已经写好了。 跟PLC的通信电缆都有现成的买,当然自己也可以动手做。

网友C:
不需要去写通讯协议啊!

网友D:
安装PROFACE资料连接硬件,编程上选择好PL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