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Q12HCPU怎么写不了5块CC-LINK得参数啊

楼主(2013-01-14):
Q12HCPU怎么写不了5块CC-LINK的参数啊,软件参数编程好,硬件配置好,PLC写入时说最多只能写入4块CC-LINK,是
CPU类型的问题吗,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只支持4个CC-LINK模块!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111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问题把我雷倒了,这个你要看看手册啊

楼主:
现在都已经用8块了吧,公司了日本人和韩国人都可以写超过6块,早期我以为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后面发现可能不是 ,可能是CPU版本号的原因。
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C(2021-10-30):
设置CC-Link 用的网络参数,1 个CPU 的可控制块数如下。
·Q00UJCPU、Q00UCPU、Q01UCPU:最多2 块
·Q02UCPU:最多4 块
· 上述以外的模块:最多8 块
使用CC-Link 专用指令设置参数时,安装块数无限制。
有关可使用专用指令设置参数的CC-Link 系统主站· 本地站模块,请参阅下述手册。
CC-Link 系统主站/ 本地站模块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