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PLSY指令和PWM指令的区别

楼主(2013-01-14):
使用三菱FX1NPLC
使用PLSY和PWM指令驱动伺服时,如果占空比都设为5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可以理解为一个周期内高低电平的时间比。

楼主:
这个肯定晓得 我想知道两个指令都是使用50%占空比时 驱动伺服 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你找个示波器测试下不就行了,这个问题问的一点意思一也没有

楼主:
这边设施简陋,还请直言!不知有这样驱动过伺服的高手在?
threemissyou

网友C:
pwm有最高频率的,是调制解调用的

网友D:
PLSY是指把脉冲个数确定,在一定周期输出,但PWM是指的一个脉冲宽度和脉冲周期,

网友E:
PLSY是靠脉冲个数来确定步进或伺服走的距离,靠周期来决定走的速度快和慢,PWM指令通过调整脉冲宽度来改变走的快和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SY是靠脉冲个数来确定步进或伺服走的距离,靠周期来决定走的速度快和慢,PWM指令通过调整脉冲宽度来改变走的快和慢
这样的话伺服的速度就在额定转速的0~100%调节?并且PWM指令无法进行伺服的位置控制了?

网友F(2013-02-28):
PLSY指令的频率要比PWM指令的频率高 PWM指令的脉冲最高频率只有500赫兹 而PLSY可以达到几十K赫兹

网友G:
PLSY是指把脉冲个数确定,在一定周期输出,但PWM是指的一个脉冲宽度和脉冲周期

网友H:
学习中,伺服的在接触中

网友I:
都是师傅啊

网友J(2013-04-04):
我也想知道哦,用的是PLC内部24V的电源,怎么样输出0-10V可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