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楼主(2013-01-14):
剛開始玩FPX,沒有實物,不知用編程軟件的“向導”功能自動生成程序。回原點時的近原點信號能否自動生成?

网友A:
没有实物的话,就是模拟落?
那就手动给一个近点信号啦。

网友B:
原点信号不会自动生成的
但是你可以在选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主单元输入设置2 里面去设置
这个画面显示的是高速计数器/脉冲输出设置(X4-X7)
如果是使用CH0 那么就在X4 后面选择 脉冲输出CH0的原点输入
松下的输入输出 都需要在系统寄存器设置的 不然就会报警
PS:你的脉冲输出 也需要进这里面去设置

楼主:
樓上的很熱心,如果是使用CH0 ,X4 還在人工指定嗎?X4好像是默認為XH0通道的。
不過我說的是近原點信號,不是原點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