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RV2指令测编码器速度为何数字波动?

楼主(2013-01-14):
请教各位:
本人在使用PRV2指令测编码器速度时,速度数字跳动幅度为2,不是很稳定,请问各位如何处理编码器测电机的速度问题?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A:
屏蔽没做好

楼主:
但是我屏蔽层都接好地了,且编码器与PLC距离很近,在办公室试也一样,在办公室干扰的因素应该很小吧!求解!谢谢各位!
一笑而过

网友B:
是因为PLC时间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PLC时间问题吧。
不知楼上的是不是怀疑采样时间的问题。我试过1秒、100毫秒及10毫秒采样时间,但效果都一样。
一笑而过

网友B:
回复五楼,是的。如果还抖动就采集多个数据相加再平分,这样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