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怎么触点比较条件没到就M10M20M30M40接通了,新手

网友A:
你将第一行  M8000 改成M8013
程式内 C252 全都修改为C152
D5 已被乘法占用  修改为D0 试试

楼主:
谢谢。。。。本人刚刚学PLC。C252是对应编码器的,C152可以吗?

楼主:
试过,不行。是用编码器来定位的。不明白M10一运行就接通

网友A:
程式内的Device Memory数值都是0 可以提供一下D值设定

另外D5 是否有修改

如果使用编码器? 哪一种? 有SENSOR 正常应该是修改在第一行M8000的位置

FX1N Manual
General 16bit up  counter 16(C0 - 15)
Latched 16bit up counter 184(C16 - 199)

General 32bit
bi-directional counter N/A 20(C200 - 219)
Latched 32bit
bi-directional counter N/A 15(C220 - 234)

楼主:
编码器:HTB-40L34G10-30E1000B-S13。
PLC:FX1N-24MR-001
前几天写一条指令用编码器控制没事,会不会触点比较指令写错了?或者D寄存器用错了?

网友A:
你将D5 修改成K99999 试试

编码器A B Z 分别接到PLC的X0 X1 X2

转一圈 会自动归零

PS.使用编码器程式中不能在使用到X0 X1 X2

楼主:
谢谢朋友的帮助。
原来少了条传送的指令,[DMOVB C252 D0],太粗心了,程序也很多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