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看看是什么线

楼主(2013-01-15):
伺服电机的两根线.分别起什么作用......详细点.....初学者

网友A:
前边是电机的电源线,后边的是电机编码器的线。

楼主:
跟旋转编码器的线一样吗

网友B:
前边四根是伺服的电源线,其中花颜色的是底线,后边的是编码器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边是电机的电源线,后边的是电机编码器的线。
对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和旋转编码器的显示不一样的
旋转编码器线的多少和分辨率有关,伺服的编码器解码方式和我们用的编码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D:
记住,屁股的都是编码器的线,相比步进就是多了这个

网友E:
有4根线的是电机电源线,另外一根是编码器线

网友F:
前面是电机线,后面是私服编码线。

网友G:
电源线一般是四芯的,三相+接地线
后面多芯线是伺服电机的编码线

网友H:
有4根线的是电机电源线,另外一根电缆是编码器线

网友I:
楼上正解

网友J: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K:
说的都很对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L:
挨着轴的事电机电源线另一根是编码器的线
从事PLC,VC编程

网友M:
是的,大家说多了。

网友N:
红黑白为电源线,黄绿色为地线,这四根是连到伺服驱动器输出端的。后面屁股那里出来的是编码器的线,与伺服驱动器和PLC通讯用的。
我是菜鸟。

网友O:
看看学习学习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P:
电源线和编码器的线嘛
QQ53210148

网友Q(2013-02-18):
同意楼上说话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R:
看看硬件手册就知道了,嘿嘿!

网友S:
电源线,编码器的线

网友T:
前面的是电源线后面是编码器线

网友U:
引用 网友N:
红黑白为电源线,黄绿色为地线,这四根是连到伺服驱动器输出端的。后面屁股那里出来的是编码器的线,与伺服驱动器和PLC通讯用的。
正解

网友V:
这是常识呀!

网友W:
请点击右上角的“工控下载”链接,进入三菱相关手册的下载区,然后下载MR-J2S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仔细阅读,进步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