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箱子有必要加风扇吗

楼主(2013-01-15):
有一个小设备,样式如下。
上面有一个小的控制箱,主要的东西是两套仪表,检测控制PH与电导。拖两个台泵。
内部大体的东西就是5-6中继,1个30W左右的24VDC的开关电源。
还有一个小的控制板,主要做逻辑处理,刚做好,测试还行。准备做个箱子试试。
大家觉得这个箱子有必要开两窗,安个风扇吗?

网友A:
没必要,没大功率发热的东西。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网友B:
没必要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网友C:
没必要,实在不放心就开几个散热通风口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必要!!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E:
没必要,感觉不放心,可以左右开点小通风孔,呵呵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感谢!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F:
不需要。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G:
历害哦自己做的电路板吗?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历害哦自己做的电路板吗?
呵呵 ,见笑了。不是什么高科技,最简单的开关量处理。

网友H:
没有必要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I:
不需要加。没啥发热量大的东西。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J:
不用加装了,但电控箱最好有开散热缝 让其自然散热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K:
没必要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L:
左右开百叶窗,上面开散热孔,对流散热。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不断向前

网友M:
你这个小板是不是仿PLC的51板,能用吗?

网友N:
可以加个风扇
wananjushi

网友O:
户外箱一般都不装风扇。

网友P:
没必要,将箱子做的大一点,再开几个散热风的孔;

网友Q:
实在不放心就开几个散热通风口

网友R: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小板是不是仿PLC的51板,能用吗?
stc芯片,梯形图必须转换成HEX文件,才能下载程序文件。淘宝挺多的,还有种直接下载梯形图的板子,也支持在线监控。

网友S:
檢測用...如是酸鹼性液體,建議你全密閉(本人看法跟大家有點出入)

网友T:
先不要装,试试看温度会不会太高,如果不行再加也不迟呀。
被人误解的时候能微微的一笑,这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能坦然的一笑,这是一种大度;吃亏的时候能开心的一笑,这是一种豁达;无奈的时候能达观的一笑,这是一种境界;危难的时候能泰然一笑,这是一种大气。

网友U:
控制板加銅柱墊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小板是不是仿PLC的51板,能用吗?

是的,当然能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R:

stc芯片,梯形图必须转换成HEX文件,才能下载程序文件。淘宝挺多的,还有种直接下载梯形图的板子,也支持在线监控。

或者直接用C语言编写,一样的,我个人觉得比用软件件编程,再转成HEX方便,直接用C语言编写后生成HEX,下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檢測用...如是酸鹼性液體,建議你全密閉(本人看法跟大家有點出入)

谢谢,探头是放在系统管路中,箱是不会接触到液体的。

网友V:
没看过主贴回贴真不知说什么,怎么先回贴才能看到原贴呢。

网友W:
没有必要吧

网友X:
没有必要,做箱子的时候冲了百叶窗,又通风又好看。

网友Y:
不必,若是在室外的话,开孔加风扇,反倒是更不好,容易进灰尘。

网友Z:
没必要。开了反而减低了防护等级

网友AA:
水处理设备吧,没什么大功率的原件不需要加风扇

网友AB:
没有别的发热设备不必加风扇

网友AC:
没必要了!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先谢谢了 !

网友AD:
STC能用在工业上吗?

网友AE:
没必要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AC:
没必要了!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先谢谢了 !
我也想知道楼主你发上来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求解

网友AG:
有没有必要也不是随便说说的,首先看你的器件的工作温度,特别是如果你的板子温度稍高就不稳定的话,其实关键是非标的东西的工作环境还是先测试一下吧

网友AH:
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O:
不用加装了,但电控箱最好有开散热缝 让其自然散热

网友AI:
楼主这块板搞得很漂亮,,,希望能加我QQ515657861,向您学习

网友AJ:
应该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没必要了!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先谢谢了 !
solidworks !!!

网友AK:
铁箱不会散热吗?这种要做成密封的才好!开什么孔?!

网友AL:
看着有点像四轴驱动板,不知道是不是呀?没有大功率器件不需要加风扇。

网友AM:
一个小型纯水设备。

网友AN(2013-02-22):
水处理设备?

网友AO:
没必要,没大功率发热的东西。

楼主(2013-07-27):
引用 网友AA:
水处理设备吧,没什么大功率的原件不需要加风扇

是的,中央空调加药调节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没必要了!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先谢谢了 !

Solidworks  做一些三维模型还可以,简单好用。相当UG和PRE更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D:
STC能用在工业上吗?

其实很多人都把STC用在工业仪表上了,我见过不少,抗干扰还行吧,下载程序比较方便,现在STC 15系统仿真也做的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我也想知道楼主你发上来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求解

Solidworks

网友AP:
使用环境好的话可不装散热风扇。箱子两边最少要开散热百叶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