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我现有:FX2N-80MR ,FX2N-2AD,FX2DA,各一台,探头为激光传感器(邦纳LT3)输出4-20ma。要求:探头设定好一定距离后,探头根据实际检测的距离输出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改变电机转速,使物体接近设定距离。邮箱号:an6184876@126.com

网友A:
其实 你这个不必要通过PLC的
1.你这个 可以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例如4MA时变频器是50HZ运行20MA时0HZ 运行 中间速度变化由变频器根据PID参数自动运算 ,
2.如果对调速不是要求很平滑的话可以直接把激光探头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 直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如果需要比例的话 可以利用增益来调节变频器和距离之间的比例。
3.如果想利用PLC来实现的话可以利用FROM,TO 指令来实现这个功能。FROM 指令用来读取传感器反馈的値然后,放在一个寄存器里面,这样就可以将读取来的値,根据你的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和运算,预算结果放在另外一个寄存器中,然后在利用TO指令将数据处理结果寄存器传送到FX2DA模块里面。如果一台 可以用3A模块,这个有3A模块专门的指令 编程很简单的

网友B:
1楼说的对

网友C: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D:
我们正用的,AB5000 ,devicenet,sick4000 ,读取距离数据,控制多道减速停止。

网友E:
从事PLC,VC编程

网友F(2013-08-30):
是的,一楼说的很精辟,学习了!

网友G:
一楼回答的很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