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三菱定位模块选型

楼主(2013-01-15):
现在有十路单轴伺服,请问各位,如果选用三菱FX1n PLC,定位模块该选什么型号,听说新出的有三路脉冲输出的模块,在网上找了半天没发现该型号的踪影,故在此拜求各位的帮忙。

网友A:
1PG
8个1pg大概多少钱

网友B:
FX系列可以做到10轴吗

网友C:
可带7个1PG
目前没有三路脉冲输出的模块吗?

网友A:
FX3U 有2路输出,你可以咨询版主。
扩展模块有没有三路的

网友D:
那你自己看了啊,有8PG 10 PG的。。自己选择

网友E:
FX3G60个IO点以上的有三路脉冲输出,60IO点一下的为二路脉冲输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2013-04-19):
fx3u 可以独立控制三轴另外可以用1pg
或者用松下的好了

网友G:
可以采用加模块方式:
FX1N+8个1PG
FX3U+7个1PG
也可以用主机方式:
5台FX1N 或是4台FX3U
还可以是两种混合:主机+模块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式:PLC+运动控制卡
或是走通讯等等
具体模块方式你可以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4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