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多个RS232通讯的仪表如何进行集中控制?

楼主(2013-01-15):
各位好,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多个RS232通讯的仪表如何进行集中控制?主要有以下几个难点请教大家。
1、这多个RS232的表都很分散,之间距离都大于50米,如何与他们进行通讯?个人觉得得就近在表跟前就转化成485,但貌似没这种设备。市面上卖的232转485转完就直接接电脑了。
2、多个表连一起后如何把信号集中通过无线数传电台传输出去?个人总感觉要用个调制解调器之类的东西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有232转485的之间转接器!在电脑城有卖的,可以拉线啊!我过这样的

网友B:
换表最好。

网友C:
距离那么远,通讯稳定吗?

网友D:
同意三楼的建议

网友E:
每个表都用个232转485,直接走485通讯,50米不远,我200多米,10多仪表一样通讯很稳定
jianming

网友E:
数传电台买的时候选485通讯就行,就是一个透明协议,接上线就行,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