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控制昆仑通态触摸屏切换页面案例。

楼主(2013-01-15):
如题,刚使用这个屏。请大家给个参考程序!!

楼主:
如何用外部旋钮切换昆仑触摸屏的画面?

网友A:
建议仔细看看说明书,上面有详细介绍。 当然切换页面有几种方法, PLC控制,人机脚本,人机自带的功能开关。看你的功能要求吧

网友B:
if 你旋钮的值=你打开窗口的值 then
用户窗口.你要打开的窗口.Open( )
endif
***************************************
就是上面这段代码,加在全局循环策略里,原理就是这样,具体代码你自己改一下,如果你能明白这原理就搞得起来,如果你不明白,我劝你还是不要搞这个屏了,你只能做一个电工,不能做一个工控技术人员的!
下载积分:+1(小何学工控) 好贴好贴!感谢分享

楼主:
谢谢三楼,实物到后试试。

网友B:
祝你能试验成功
下载积分:+2(小何学工控) 好贴好贴!

网友B(2021-05-10):
一年又一年月日

网友C:
楼上已经说了数值控制页面,再简单就是m点控制打孔窗口了,想用几个m点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