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描述:DB14
描述:DB14
描述:DB14
描述:DB14
有一个程序,CPU是西门子412-2dp的,现场总线,与丹佛斯FC302变频器通讯,需要调节变频器的速度,原始数值设定为最高880(用触摸屏设定),如何改为1000片数据块如下:
DB14      烦请赐教

网友A:
这个限定值应该修改触摸屏的设置:
找到频率对应的变量,打开变量属性,修改限制值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