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怎么做一个产生一秒钟脉冲的定时器

楼主(2013-01-15):
555定时器怎么做一个产生一秒钟脉冲的定时器,谁有电路图,给说一下,555定时器是只能产生脉冲吗,可以像定时器一样定时控制吗.

网友A:
网上找个555时基电路,发脉冲的那种,可以用电位器调整的,然后用示波器测量脉冲时间,调整为0.5S的方波纹,好像不太准确的,因为和电压有关系,电压不稳定会造成不准确!

楼主:
网上的电路频率太高,怎么样把频率降下来?

网友A:
改变电阻和电容的值就可以的,不过你的有个仪器测才行啊!

楼主:
后来在网上查到一张电路图,自己用虚拟电子实验室仿真了一下,能达到那种效果,后来自己又用555等电子元件焊了一下,也可以。

楼主:
至于工作原理,网上很多,我自己也看不太懂,只要有电路图和接线图,按图能接出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就行了。

楼主:
但是,电路怎么样搭建才能实现定时效果呢,555可以和定时器一样用吗,还是只能产生定时脉冲?

楼主:
加了一个可调电阻,来改变单个脉冲周期长度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虚拟电子实验室是用的哪个软件,虚拟示波器又时用的哪个软件

楼主:
这个软件的名字就叫虚拟电子实验室,英文名中Multisim,网上一搜就出来了,汉化破解版的.示波器也是里面自带的.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
把圆圈内的电路去掉,然后外接一个传感器,当传感器输出高电平时,驱动三极管,三极管作为一个开关把GND和可调电阻的下侧接通,继电器吸合,传感器输出高电平→低电平,三极管截止.继电器延时一段时间复位.

网友C:
另存了以上图片,谢谢!

楼主:
不用客气,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查了好长时间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