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我电脑是win7,64位旗舰版系统,编程软件可以安装step7,v5.5的,就是在安装usb-mpi+驱动时成功了,但是编程电缆插上在设备管理器里还是显示感叹号,
驱动版本v1.2和2.0都试了,都安装成功,就是编程电缆插上在设备管理器里还是显示感叹号~~~~请大侠好心人帮忙。。。小弟万分感激!!!
编程电缆不是西门子原装的,在网上买的,6ES7972-OCB20-0AX0

网友A:
300的编程软件好像只支持win7 32位的吧    ?

楼主:
就是在网上买的,我试了用XP系统,线和驱动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正常使用。就是WIN7系统64位旗舰版不行。谁能帮我解决?请了,谢了,感谢热心人回复!

网友B:
你的通讯线的驱动不支持WIN7系统,要么换线,要么WIN7里面装XP虚拟机。

网友C(2013-04-10):
打电话去售后4008104288  很多人都是这个问题,西门子的软件在WIN7 64位下面不行的 电缆没驱动的 希望及时改进

楼主(2013-09-03):
感谢楼上各位,现在换电脑了,不考虑那问题了。

网友D:
现在就是存在这个问题,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不配套,用XP虚拟机也不现实,反映太慢了,我试过的。